[求助] 把virtuo放到新电脑上,调节字体和界面,但是打开窗口显示不完全怎么办?

楼主(2024-03-28):
(图片)

网友A:
set_fonts即可。如果具体那个程序在其中首页找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fonts即可。如果具体那个程序在其中首页找找就好了

fonts设置没用,只能改变字体大小,窗口大小不变。
结果就是字体堆叠,看不清。

网友:
那就是服务器窗口的问题了,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