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tessent shell中调用dc命令

楼主(2024-03-28):
请教,如何在tessent工具给网表插入mbist电路后的综合阶段,设置综合选项,使插入的clock gating cell为ICG,而不是由latch加上or and门。

情况具体如下:插入mbist的脚本最后综合的命令如下:

  • set_run_synthesis_options dc_shell -startup_file ./rm_setup.tcl -compilation_options {-scan -gate_clock}
  • report_run_synthesis_options
  • run_synthesis

该命令下的综合结果发现clock gating cell依然是latch+组合逻辑;并且在脚本read_cell_library的时候,就已经设置了dft_cell_selection里的clock_gating_and和clock_gating_or;还有rm_setup.tcl中已经增加了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latch cell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rgrated} \
                                 -negetive_edge_logic {intergrated}命令和选项,但无济于事

看了tessent_shell里set_run_synthesis_options命令的说明,在该命令后接着增加
-pre_compilation_commands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latch cell \
                                                                          -positive_edge_logic {intergrated} \
                                                                          -sequential_latch cell \
                                                                          -negetive_edge_logic {intergrated}这些命令后也没有用,综合log里会报告说“unknow options -sequential_latch 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门级网表,在gate leve flow里可以在插入mbist后再单独跑到dc里综合吗?烦请赐教
...

客气了,赐教谈不上,我也新手。 write_desing_inport_script dc_syn.tcl 写出了综合脚本,在dc重新搭建环境跑,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正常run_synthesis 也会用latch,当然也有ICG 。如果实在跑不通,单独跑d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正常run_synthesis 也会用latch,当然也有ICG 。如果实在跑不通,单独跑dc呢? ...

我用的是门级网表,在gate leve flow里可以在插入mbist后再单独跑到dc里综合吗?烦请赐教

网友:
你应该把整个set_clock_gating_Cell命令用{}括起来,让tessent识别,具体看tessent调用dc log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也试了,工具直接识别不了这个command,报了error后就停了

楼主(2024-05-27):
我选择了在DC中抓取这些latch组成的clock gating cell,用脚本直接把里面的cell和net删掉,重新放入icg cell,再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