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vgs会出现大于零吗 如图

楼主(2024-03-28):
pmos管vgs会出现大于零吗?如图 电流是对的 但是pmos导通了吗

网友:
从这里显示的节点电压看,Vgs不就是负的吗?这里这个注释的DC OP不对吧,你print试一下和这个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显示的不是1.1和1.8V吗

网友:
mos管上gate和source的节点电压还是1.1V和1.8V,所以实际上你Vgs就是-0.7V,是导通的。

旁边可能是直接显示的绝对值了,可以去result->print->dc operating point然后点这个管子,具体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