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如何查看管子的贡献

楼主(2024-03-28):
按照论坛几个短尾帖子去做复现,没有成功。

所有数据都选择了 save
跑MC只选择mismatch的话,点击mismatch contribution,就会报下1图的警告。
跑MC只选择all的话,点击mismatch contribution,就会报下2图的警告。
朋友们,这个到底如何操作才能搞定呢?

1

1

2

2

楼主:
搞出来了。
因为前仿真失配太小,所以没有器件失配数据。换成后仿真就成了。

楼主:
是不是后仿真calibre, 不能跑蒙卡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后仿真calibre, 不能跑蒙卡啊

刚刚设置错了  是能跑的

网友A:
用mc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库了吗

用了

网友(2024-07-04):
楼主你好,我仿真都成功了,offset也是对的,但是每个器件对offset贡献度有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5-03-10):
所有点仿真出来的结果一样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是蒙卡仿真文件写的不对吗,换了一下又一直section这个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也遇到了,用蒙特卡洛仿真mismatch贡献,完全不合理呀,但是用dc_mismatch仿真的结果就很合理,请问你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