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关于多级比较器加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4-03-28):
求助各位大佬,PMOS输入的多级比较器里面,在两个输入对管公共的Source端与电流镜串联了电阻R1,加入这个电阻有什么有缺点呢?

还有第一级用两个电阻做负载是为什么呢?如果用电流镜偏置两个N管是不是也可以,只不过会多需要一路偏置,并且需要考虑共模反馈吗?如果用二极管接法的N管呢,这样会导致输出阻抗太小了吗?

多级比较器

多级比较器

网友A:
电阻容易控制增益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容易控制增益和带宽

您指的是做负载的电阻吗,那输入对管上面的电阻您知道还有什么用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