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器的Post layout setting有什么用

楼主(2024-03-28):
如下图,这个设置有什么作用,能够提升后仿的速度吗,还是说只是用来提升精度的?

网友A:
会优化省略后仿提取的一些寄生电容电阻从而提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优化省略后仿提取的一些寄生电容电阻从而提高速度

好的,学到了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A:
会优化省略后仿提取的一些寄生电容电阻从而提高速度

这样会不会导致仿真结果不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