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对

楼主(2024-03-28):
两端都收到干扰,再通过相减的原理去掉干扰,那请问下,相减不也把共模输出减掉,最后只剩下小信号部分,这有啥用吗

共模

共模

网友:
两边相位相反的,相减等于增大

网友A:
对我们有用的是变化的差模信号,这也是我们需要放大的信号。而共模信号只是提供一个偏置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们有用的是变化的差模信号,这也是我们需要放大的信号。而共模信号只是提供一个偏置的作用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