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相器阈值电压的疑问

楼主(2024-03-28):
lz最近在做个设计需要改变反相器阈值,但发现扫描衬底电压后出现如下的情况,即增加nmos的衬底电压到1v后,反相器输出会不能被完全拉低。对于pmos同理,输出不能被完全拉高,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体效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体效应吧

感谢回复,以nmos为例这里认为会不会是因为衬底电压太高了而把输出点位拉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