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端口约束

楼主(2024-03-28):
请教各位大佬:已知SRAM端口的setup和hold time,从外部逻辑传到SRAM的数据应该如何约束?从SRAM传到外部逻辑的数据又该如何约束?

网友A:
直接用sram的lib,就会检查setup和hold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ram的lib,就会检查setup和hold了啊

DC综合的时候的约束,SRAM的代码综合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综合的时候的约束,SRAM的代码综合不了

综合用.db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用.db文件啊

是SRAM中有不可综合的语法,所以被要求计算每个端口的具体input和output delay值

网友:
综合不要用sram的verilog model,用sram的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