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layout对应的原理图

楼主(2024-03-28):
有时候点击layout,打开的原理图不是想要的(应该是复制的时候没复制好)。经常打开layout对应的原理图就不是想要的,但是通过原理图打开layout,然后退出,再打开layout,出来的原理图就是想要的,这种什么原因

网友A:
选择电路就可

网友:
二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电路就可

好的感谢,我试下

网友B(2024-07-15):
借个楼, 我复制了一版layout,没有xl关系了,这个如何解决,我知道可以更新,是哪儿可以保证跟新正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个楼, 我复制了一版layout,没有xl关系了,这个如何解决,我知道可以更新,是哪儿可以保证跟新正确呢? ...

copy的时候勾选上copy hierarchical 和update instances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