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novus 的ECO要怎么做

楼主(2024-03-28):
innovus的ECO需要怎么做

需要文件除了 新网表,旧设计,旧def外还需要什么

使用命令的话需要哪些命令
gui需要填入哪些cell ,def和sdc需要填入吗
gui界面进行操作会有步骤缺失吗

网友:
使用命令ecoDesign
如果是preMask,流程比较简单
pstMask,比较复杂
sdc,个人觉得不太重要,到这个阶段,时序应该很明了
def,我没用def做过eco,不了解
一般我是直接改netlist,ecoDesign -postMask -noEcoPlace -noEcoRoute top.dat top_name top_net_new.v
决定好新增cell的位置后,删除原有fill,手动放置新增cell
再使用命令
deselectAll
selectNet new_net_name
setnanoroutemode -routeselectednetonly 1
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这样将新增加的线布好

网友A:
还有一种直接改设计的方法,直接用命令
deleteinst inst_name_old
addinst inst_name_new
detachteam
attachterm
placeInstance
deselectAll
selectNet new_net_name
setnanoroutemode -routeselectednetonly 1
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直接改设计的方法,直接用命令
deleteinst inst_name_old
addinst inst_name_new

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