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仿工艺角报错

楼主(2024-03-28):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人知道仿工艺角的时候ADE XL这个报错是因为什么哇

网友A:
网表都生成失败了,和工艺交仿真设置没关系,电路报错了,先跑ADE验证下,再在ADE基础上开X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都生成失败了,和工艺交仿真设置没关系,电路报错了,先跑ADE验证下,再在ADE基础上开XL ...

ADE是可以正常用的,包括使用XL单独仿真也可以跑

网友B:
首先,先check下整体电路(每个层都要check到),有时候是由于顶层调用了多个模块,而这些模块是不在当前库或者未被刷新;
其次,是你的电路的library下的cds.lib,你是不是在这个库下没有权限(ADE L有权限,并不代表ADE XL有权限),故而生成不了网表,此时需要将你的仿真路径修改到你自己有权限的路径下的文件夹里。

路径修改

路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先check下整体电路(每个层都要check到),有时候是由于顶层调用了多个模块,而这些模块是不在当前库 ...

好的好的谢谢您,确实是没有权限导致的网表不能生成!

网友:
建议仿真的时候将ADE L的仿真路径改掉,这样ADE XL会默认到你指定的路径,仿真corner的时候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