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的温度系数偏大

楼主(2024-03-28):
带隙基准电路的温度系数曲线已经是很好的上凸曲线了,但是温度系数还是有40ppm,还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楼主:
采用的是banba结构,去掉BJT 1:8的1那边电阻分流支路。

网友A:
你电阻用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阻用的不对

用的是smic18工艺,电阻用的是rpposab,对比了其他类型的电阻,rpposab效果是最好的,论坛上也建议用rpposab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banba结构,去掉BJT 1:8的1那边电阻分流支路。

请问为什么要去掉BJT 1:8的1那边电阻分流支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去掉BJT 1:8的1那边电阻分流支路呢?

人为的破坏电路的对称性,减少简并点

网友:
確認OPAMP 的Offset電壓,若無誤則可做留給BJT的電流觀察溫度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