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做完扫描链和mbist后写sdc

楼主(2024-03-28):
目前是在网表中做了扫描链和mbist,扫描链在dc里做的,做完以后出的sdc发现跟做综合出的sdc一样,然后mbist在mbistarchitect里做完以后也是出了网表,那要写sdc的怎么入手呢,有推荐的资料吗

网友A:
建议让版图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让版图出一个

请问是指让后端出吗,可是做后端好像就需要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让后端出吗,可是做后端好像就需要这个文件

DC出的SDC最多就是cell内部的delay,cell到cell之间的路径延迟DC会认为是0。实际到电路中肯定会因为连线的长短造成不一样的path_delay,所以经过版图布局布线之后的sdc才是准确的

网友B:
做完mbist以后,相关的sdc去TSDB里找(如果用tessent做的mbist的话),做完scan以后的sdc要通过PT来出,而且会分shift过程的sdc和capture过程的s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完mbist以后,相关的sdc去TSDB里找(如果用tessent做的mbist的话),做完scan以后的sdc要通过PT来出,而 ...

哦哦,那请问如果用mbistarchitect做mbist的话sdc从哪出呀,这个工具直接改的网表,然后出的是网表和dc脚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请问如果用mbistarchitect做mbist的话sdc从哪出呀,这个工具直接改的网表,然后出的是网表和dc脚 ...

这个工具本身应该是不支持吐出sdc的,你可以试一下用dc读入网表,用dc吐。另外,你说的dc脚本是?
tessent吐出的mbist的sdc里面主要是对mbist逻辑和ijtag端口的约束,跟mbist结构强相关。所以,能换到tessent还是换到tessent来做mbsit吧,mbistarchitect这个工具很早了,不怎么用了已经,基本都转到tessent的tshell流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本身应该是不支持吐出sdc的,你可以试一下用dc读入网表,用dc吐。另外,你说的dc脚本是?
tessen ...

另外,如果你没有设计专门用来测试mbist的测试场景,那么其实tessent吐出的sdc也是不需要看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的false path或者multi cycle等设置,可能会跟scan测试场景的设置冲突。当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收紧了约束条件,如果在scan测试时相关mbist逻辑时序出现了问题,那么就可以根据最初tessent吐出的sdc来进行相关设置。所以,你其实可以先不关注mbist逻辑怎么进行约束,先搞scan的约束,然后如果出问题了,再针对出问题的点专门设置。

网友C:
综合的SDC应该和PR或者sta signoff的SDC不一样的, 需要单独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本身应该是不支持吐出sdc的,你可以试一下用dc读入网表,用dc吐。另外,你说的dc脚本是?
tessen ...

就是mbistarchitect会吐出来的dc脚本,不过我还没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完mbist以后,相关的sdc去TSDB里找(如果用tessent做的mbist的话),做完scan以后的sdc要通过PT来出,而 ...

大佬,还有个问题就是pt要吃进去的spec或者gpd文件一般是怎么出呀,我看dc综合结果也没有这两种文件,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的SDC应该和PR或者sta signoff的SDC不一样的, 需要单独写的

那请问对于DFT工程师来说,sdc一般是在哪里出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有个问题就是pt要吃进去的spec或者gpd文件一般是怎么出呀,我看dc综合结果也没有这两种文件,求 ...

额没有spec这种文件吧,有spef,gpd,前者是ASCⅡ格式的,后者是二进制格式的,都是描述电路中的寄生信息的,寄生电阻、寄生电容。用来做后仿的,反标进设计里,让STA工具可以拿到寄生信息。如果你的design还没有进行后端设计,那这个时候肯定没有这些东西,后端做完,然后拿寄生参数提取工具去提取设计里的寄生信息,然后再反标进设计,进行后仿。所以如果还没做后端,那就自然不用读这些文件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没有spec这种文件吧,有spef,gpd,前者是ASCⅡ格式的,后者是二进制格式的,都是描述电路中的寄生信息 ...

嗯嗯,那我理解就是要在pt里面做scan的sdc文件的话是在后端出了要用的文件以后?我就目前大概看了下pt的流程,也可能dft的sdc不需要那些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我理解就是要在pt里面做scan的sdc文件的话是在后端出了要用的文件以后?我就目前大概看了下pt的 ...

在后端前给出scan相关的sdc,shift和capture过程都要给,用于帮助后端进行布局布线和时序收敛等。后端做完以后给出寄生信息,dft进行后仿,一般用vcs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对于DFT工程师来说,sdc一般是在哪里出呀

自己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