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 求大佬们指教

楼主(2024-03-28):
最近自己在学习版图的绘制。遇到了些问题。用的是smic13mmrf_1233工艺库

想要使用guardring 但是这里只有一个new没有其他的

想要使用guardring 但是这里只有一个new没有其他的

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求大佬们指教

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求大佬们指教

左侧可以看见笑脸的栏被我不小心关闭了,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左侧可以看见笑脸的栏被我不小心关闭了,不知道怎么调出来

网友A:
1.MPP Template 右侧的new 有个红色下标,可以选择其他的tap
2.DRC中表示NMOS的衬底需要放在DNW内,此问题跟电位有关,可能是GND的Label属性不对,也可能是NMOS是多端电位,需要查看电路图后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PP Template 右侧的new 有个红色下标,可以选择其他的tap
2.DRC中表示NMOS的衬底需要放在DNW内,此问题 ...

是label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mpp template 好像是库里没有配备,需要自己画保存下来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