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怎样hierarchy得到所有子模块label在顶层模块的坐标

楼主(2024-03-28):
如题,想要通过skill脚本hierarchy得到所有子模块label在顶层模块的坐标:
尝试1. leSearchHierarchy函数可以对版图进行hierarchy搜索,找到label及坐标,但是坐标是子cell里的,不是顶层的坐标

尝试2. abeLayerFormCellview可以对版图进行hierarchy搜索,且得到顶层的坐标,但只能搜具体shape的,完全搜不到label
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助大佬~~

楼主:
补充两个函数的使用
cv=geGetWindowCellView()
1. 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32 "label" list(list("layer" "=="  list("M2" "label"))))
2. abeLayerFormCellview("M2" ?bbox cv~>bBox ?purpose "label" ?startLevel 0 ?stopLevel 32)

网友:
用dbGetOverlaps()和dbGetHierPathTransform()获取objId和transform,然后用dbTransformPoint()转换到当前cellVie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