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求助!!!

楼主(2024-03-28):
这是个10bit SAR ADC中的CDAC,Pi和Ni是SAR逻辑传来的比较器输出结果,为什么红圈画出来的Pi<1>和Ni<1>不需要接开关切换电路?

网友A:
可以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的

请教一下,为啥可以不要?

网友B:
开关切换是影响下一位的结果,你这下一位是第11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切换是影响下一位的结果,你这下一位是第11位了吧

明白了,最后一位不应再进行开关切换,那这样10bit最高位的权重不是512而是256嘛?

网友:
N<1>,P<1>,从二进制来看,这个应该接的是冗余位吧,就是2的10次方=sum(2的0次方到9次方)+ 1,这个开关应该接的是1,但是这个1可以常接一个共模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