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电磁仿真内存不足

楼主(2024-03-28):
在用ADS仿真电感的时候,出现warningrogram runs low in available memory, 然后仿真自动结束,显示ERROR:layout failed.我查看了虚拟机内存占用情况,如图所示。我想知道ADS仿真时会把数据存在哪里?是\dev\sda1吗?其内存如何增加?我试了一些拓展虚拟机内存的方法,都不能增加\dev\sda1的内存。新人初学,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你wrk在哪,数据就存在哪里,ads似乎没有像cadence/ansys那样可以设置专门的仿真临时数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wrk在哪,数据就存在哪里,ads似乎没有像cadence/ansys那样可以设置专门的仿真临时数据路径 ...

谢谢,那\home属于虚拟机内存的哪个部分啊?\dev\sda1吗?我对虚拟机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wrk在哪,数据就存在哪里,ads似乎没有像cadence/ansys那样可以设置专门的仿真临时数据路径 ...

我的wrk在Tech这个文件夹里,我看还有238GB的剩余空间,为啥仿真会说内存不足呢?

网友:
内存不足是RAM不够吧,你硬盘空间没啥用,除非都往swap里写,不过那样也慢到没意义了。你top一下看看内存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rk在Tech这个文件夹里,我看还有238GB的剩余空间,为啥仿真会说内存不足呢?
...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指的是内存,内存条的那个内存,而不是硬盘/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