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环形振荡器电路,无法起振

楼主(2024-03-28):
按别人论文(《一种施密特触发器型压控振荡器的设计与仿真》)里的结构和尺寸设置的,但是无法起振,求大神们指点。

结构图及部分mos尺寸

结构图及部分mos尺寸

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尺寸

施密特触发器尺寸

其他参数

其他参数

楼主:
部分网表文件如下:
.include"e:/Hspicefolders/model/PTM/180nm_bulk.pm"
.options post=2 list
M1 N1 Vi P001 Vdd PMOS l=1u w=4u
M2 N002 N002 Vdd Vdd PMOS l=1u w=4u
M4 N1 N1 0 0 NMOS l=1u w=2u
M6 N006 N1 0 0 NMOS l=1u w=2u
R1 Vdd P001 10k
M5 N002 N1 0 0 NMOS l=1u w=2u
M3 N003 N002 Vdd Vdd PMOS l=1u w=4u
XXTG1 N003 Vdd N004 Ctrl1n OUT tg
XXTG2 N006 Vdd N004 OUT Ctrl1n tg
XXSMIT N004 Vdd N005 schmitt_trigger
C1 N004 0 10pf
XXAND N005 EN Vdd OUT and1
XXINV OUT Vdd Ctrl1n inv2
V1 Vdd 0 3.3
V2 Vi 0 1
V3 EN 0 1

网友A:
为什么T7-T10 能改善输出波形?这个振荡器你试试加启动电路试试

网友B:
个人想法:1.施密特部分,M2和M5的漏端点要接在M3,M6的栅端。2. 管子的尺寸选择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参数进行修改,我这边修改的部分是偏置电流部分、形成正反馈环路的两个反相器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想法:1.施密特部分,M2和M5的漏端点要接在M3,M6的栅端。2. 管子的尺寸选择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参数进行 ...

大佬是把偏置电流部分的M1以及输入控制电压Vi删去了吗,图看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是把偏置电流部分的M1以及输入控制电压Vi删去了吗,图看不太清楚。

是的,我把M1以及输入电压Vin去掉。我之前弄错了,还以为M1是nmos,Vin是开关信号。我那个仿真结果是不同电源电压下的仿真,我搭完之后不能起振是因为工作点的问题,修改了正反馈反相器的尺寸。我现在还很菜,还在边看边学习,不用大佬这么叫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T7-T10 能改善输出波形?这个振荡器你试试加启动电路试试

你好,个人想法是两个反相器形成正反馈环路,可以快速使得输入快速翻转。因为振荡器我接触很少,如果这个振荡器要加启动电路,是要用什么样电路?接在哪个节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把M1以及输入电压Vin去掉。我之前弄错了,还以为M1是nmos,Vin是开关信号。我那个仿真结果是不同 ...

好的,一起学习,我像你一样去掉了M1,修改了那两个反相器的尺寸,还是没起振可以参考一下你设的尺寸吗,或者你是怎么计算出应该用多大宽长比的啊,(我真模拟小白,无奈做实验需要用到,还得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一起学习,我像你一样去掉了M1,修改了那两个反相器的尺寸,还是没起振可以参考一下你设的 ...

你把工作点结果发出来看看,网表也一起发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工作点结果发出来看看,网表也一起发出来吧。

* E:\LTspice folders\pre_RO1.asc
.include"e:/Hspicefolders/model/PTM/180nm_bulk.pm"
.options post=2 list
*M1 N1 Vi P001 Vdd PMOS l=1u w=4u
M2 N002 N002 Vdd Vdd PMOS l=0.5u w=4u
M4 N1 N1 0 0 NMOS l=0.5u w=2u
M6 N006 N1 0 0 NMOS l=0.5u w=2u
R1 Vdd N1 10k
M5 N002 N1 0 0 NMOS l=0.5u w=2u
M3 N003 N002 Vdd Vdd PMOS l=0.5u w=4u
XXTG1 N003 Vdd N004 Ctrl1n OUT tg
XXTG2 N004 Vdd N006 OUT Ctrl1n tg
XXSMIT N004 Vdd N005 schmitt_trigger
C1 N004 0 10pf
XXAND N005 EN Vdd OUT and1
XXINV OUT Vdd Ctrl1n inv2
V1 Vdd 0 3.3
*V2 Vi 0 pwl(10P 0 100P 1)
V3 EN 0 1

* block symbol definitions
.subckt tg IN Vdd OUT Ctrln Ctrl
M1 OUT Ctrln IN Vdd PMOS l=0.5u w=2u
M2 IN Ctrl OUT 0 NMOS l=0.5u w=2u
.ends tg

.subckt schmitt_trigger IN Vdd Output

M2 N1 IN N1 N1 PMOS l=0.5u w=3u
M5 N1 IN N4 N4 NMOS l=0.5u w=3u
M4 N4 IN 0 0 NMOS l=0.5u w=3u
M3 0 N1 N1 Vdd PMOS l=0.5u w=3u
M6 N4 N1 Vdd 0 NMOS l=0.5u w=3u
M1 N1 IN Vdd Vdd PMOS l=0.5u w=3u
M7 N1 N001 Vdd Vdd PMOS l=0.5u w=16u
M8 N1 N001 0 0 NMOS l=0.5u w=8u
M9 N001 N1 Vdd Vdd PMOS l=0.5u w=16u
M10 N001 N1 0 0 NMOS l=0.5u w=8u
M11 Output N001 Vdd Vdd PMOS l=0.5u w=16u
M12 Output N001 0 0 NMOS l=0.5u w=8u

.ends schmitt_trigger

.subckt and1 A B Vdd OUT
XX1 A B Vdd N001 nand1
XX2 N001 Vdd OUT inv2
.ends and1

.subckt inv2 IN Vdd OUT
MP1 OUT IN Vdd Vdd PMOS l=0.5u w=4u
MN0 OUT IN 0 0 NMOS l=0.5u w=2u
.ends inv2

.subckt nand1 A B Vdd Out
MN1 Out A N001 N001 NMOS l=0.5u w=2u
MN2 N001 B 0 0 NMOS l=0.5u w=2u
MP1 Out A Vdd Vdd PMOS l=0.5u w=4u
MP2 Out B Vdd Vdd PMOS l=0.5u w=4u
.ends nand1

.tran 1p 20u

.e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个人想法是两个反相器形成正反馈环路,可以快速使得输入快速翻转。因为振荡器我接触很少,如果这个 ...

这种结构的电路,往往振荡不起来,要么是增益不够,要么是到高地电平的时候,某些管子电压关断了,环路分析那一套就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电路,往往振荡不起来,要么是增益不够,要么是到高地电平的时候,某些管子电压关断了,环路分 ...

受教了,这个电路在刚仿真的时候,确实因为电路工作点的问题,电路无法起振,即使起振,也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某些管子电压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这个电路在刚仿真的时候,确实因为电路工作点的问题,电路无法起振,即使起振,也有可能像你说的 ...

搭建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总电路图

总电路图

TG

TG

施密特

施密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搭建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给电容C1一个初始电压0V,还能起振吗?或者强制让电容C1接地,看输出是不是为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容C1一个初始电压0V,还能起振吗?或者强制让电容C1接地,看输出是不是为vdd。
...

我设置.ic V(N004)=0,起振了;那实际应用中,能这样实际赋初值起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