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L和INL代码哪里有问题(附代码)

楼主(2024-03-28):
【求助】:用matlab行为级建了一个12位ADC的模型,输入正弦信号,加了随机的噪声,除此之外的非理想因素都没有加。现在写了一段计算DNL和INL的代码,但是输出的结果感觉不对,感觉DNL和INL都有问题(如下图),求助各位能不能帮忙看看代码哪里出了问题?(也可以加微信交流:smj13564680659)

%输入重建好的码值code
dPnts=length(code);
code=floor(code)+1-min(code); % floor向下取整。使其在最小值为1,即将数据重新定位到从1开始。
numLSB=2^numbit;
count=zeros(1,max(code)); +10.count=zeros(1,numLSB);
for i=1:dPnts
count(code(i))=count(code(i))+1; %遍历输入数据 code,统计每个代码出现的频率
end
figure
bar(count)
a=count(1:(numLSB/2));
b=count((numLSB/2+1):end);
[count_max1,point_start]=max(a);
[count_max2,point_end]=max(b);
point_end=point_end+numLSB/2;
count_del=count(point_start:point_end);
dPnts_del=sum(count_del(1:end));
for i=1:length(count_del)-1
H(i)=-cos(pi*sum(count_del(1:(i+1)))/dPnts_del)-(-cos(pi*sum(count_del(1:i))/dPnts_del));
DNL(i)= H(i)/mean(H)-1;
end
INL= cumsum(DNL);

DNL_DEL=DNL(1:length(count_del)-1);
INL_DEL=INL(1:length(count_del)-1);
[DNL_max,DNL_max_point]=max(DNL_DEL);
[DNL_min,DNL_min_point]=min(DNL_DEL);
fprintf('    Minimum DNL : DNL(%6d) = %5.2f LSB\n',DNL_min_point,DNL_min);
fprintf('    Maximum DNL : DNL(%6d) = %5.2f LSB\n',DNL_max_point,DNL_max);
k_DNL = 1:length(count_del)-1;

网友:
dnl 是不是最后多算了一位2^12-1 就足够了,最后一个偏差就消失了   inl 表示系统出现了偏差,需要调整一下adc,没有找到最优曲线。   纯属自己想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