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网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3-28):
关于DC网表文件仿真的几个问题?
1、vcs功能仿真的时候没问题,但是用网表和sdf文件仿真时就出现图中的错误,不清楚什么原因。

2、DC时序都没问题,但是使用SDF文件仿真还是有很多violation。

网友A:
问题1是因为问题2,sdf violation原因有很多,比如综合不修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是因为问题2,sdf violation原因有很多,比如综合不修hold。

哦对,忘记hold time了,感谢回复。

网友:
一般不用pre-netlist来仿真,没有意义,真想跑可以用 delay zero模式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