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570 电流放大器 SR570 回收

楼主(2024-03-29):
SR570 电流放大器 SR570 回收
欧阳R:135
3722
9325

斯坦福SR570电流前置放大器

Stanford SR570 是一款低噪声电流前置放大器,电流增益高达 1 pA/V。高增益和带宽、低噪声以及许多方便的特性使 SR570 成为各种光子、低温和其他测量的理想选择。

获得

SR570 具有从 1 pA/V 到 1 mA/V 的灵敏度设置,可以按1-2-5 顺序选择。还提供了游标增益调整,让您可以选择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灵敏度。

增益可以分配给放大器的各个阶段,以优化仪器性能。低噪声模式将增益置于放大器的前端以获得佳噪声性能。高带宽模式将增益分配给放大器的后级,以改善前端的频率响应。在低漂移模式下,输入放大器被一个输入电流非常低的运算放大器所取代,从而将仪器的直流漂移降低了高达 1000 倍。

框图
过滤器

SR570 包含两个一阶 RC 滤波器,其截止频率和类型可以从前面板配置。这些滤波器可以一起配置为 6 或12 dB/oct 滚 降低通或高通滤波器,或6 dB/oct 滚降 带通 滤波器。截止频率可按 1-3-10 顺序在 0.03 Hz 至 1 MHz 范围内调节。当使用较长的过滤时间常数时,包含一个过滤器重置按钮以缩短仪器的过载恢复时间。

输入失调和直流偏置

提供输入失调电流调整以抑制任何不需要的直流背景电流。偏移电流可以在 ±1 pA 到 ±1 mA 范围内以大约 0.1 % 的增量 。SR570 还具有可调节的输入直流偏置电压 (±5 V),允许您将电流直接灌入虚拟零点(模拟地)或选定的直流偏置。

切换和消隐

两个后面板光电隔离 TTL 输入提供对 SR570 的额外控制。消隐输入可让您快速关闭/打开仪器的增益,这有助于防止前端过载。切换输入响应 TTL 信号反转增益的符号,允许您使用斩波信号执行同步检测。

电池操作

三个可充电铅酸电池提供长达 15 小时的电池供电操作。当设备连接到线路时,内部电池充电器会自动为电池充电。充电器感应电池状态并相应调整充电速率。两个 后面板LED 指示电池的充电状态。当电池放电时,它们会自动与放大器电路断开,以避免电池损坏。

无数字噪音

运行 SR570 的微处理器处于“睡眠”状态,除非在更改仪器设置的短暂时间间隔内。这确保了没有数字噪声会污染低电平模拟信号。

RS-232 接口

RS-232 接口允许以 9600 波特与 SR570 进行只听通信。仪器的所有功能(开机除外)都可以通过RS-232接口进行设置。RS-232接口电子器件与 放大器电路光隔离,以提供 大的抗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