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混仿疑问

楼主(2024-03-29):
xa仿真,跑软件自带的case时,不用xa的gcc报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服务器的版本和eda工具版本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服务器的版本和eda工具版本不匹配?

有可能是,我vcs用的2018, xa用的2020

楼主:
把vcs换成2020后没有显示之前的问题,但是运行simv后没能生成波形文件

网友:
VCS需要用MX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