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作电阻匹配的时候,PO Drawing 层与 PO Dummy 层有区别吗?

楼主(2024-03-29):
各位layout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呀~

如附图所示,想在一个电阻串(poly电阻)阵列的边缘处添加一圈dummy电阻,如果用与电阻串完全一样的电阻固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原理图中就得添加相应的电阻器件,工作量会大一点(400多个电阻),可以直接用PO Dummy层画吗?撒Dummy的时候PO Dummy用的比较多,但是这里的匹配电阻也可以用这个层来画吗?

网友A:
我的做法直接拿有效电阻copy做dummy,这个就是器件,但要短接,原理图上也要加,器件的两侧不管是不是被短调做成dummy的cell,都加poly dummy 层(节省面积,就只留最边上两侧的,中间空隙的关掉)

网友:
改电路时,被短掉的电阻,后期不短调该线可以再变成有用的器件;poly dummy层做的dummy虽然工艺制造时更drawing 层没区别,但是验证时,应该不会识别成器件

网友:
我直接围一圈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直接拿有效电阻copy做dummy,这个就是器件,但要短接,原理图上也要加,器件的两侧不管是不是被短 ...

谢谢,我也copy有用电阻做dumm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