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使用上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9):
先谢过各位大神,在尝试使用starrc给saed32nm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开始是用LEF/DEF flow尝试输入,但是找不到对应的tech.lef,输入不了
然后用milkyway flow尝试,但是读取不了tf文件,也不知道自己格式写的对不对,想烦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Milkyway flow不需要指定LEF_FILE 需要MILKYWAY_DATA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lkyway flow不需要指定LEF_FILE 需要MILKYWAY_DATABASE

谢谢你!想请教一下输入MILKYWAY_DATABASE的话是什么格式的文件,试了下saed32nm_1p9m_mw.v10.tf这个显示Could not open libr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想请教一下输入MILKYWAY_DATABASE的话是什么格式的文件,试了下saed32nm_1p9m_mw.v10.tf这个显示 ...

。。。是你做的ICC的数据目录啊

网友:
lef file 就不应该用icc的tf,要用tech l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