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配置clock

楼主(2024-03-29):
请教个问题, MBIST的时候,add_clock我定义在了clk_gen的输出端口。add_clock 0  occ_buffer/z .这个时钟路径比较复杂,有过滤glitch的mux。mbist_mode我需要配置好clock,才能正常从occ_buffer输出出mbist clock。 我的问题是,我如何将配置过程告示tessent工具呢。配置过程是通过i2c 灌入一段激励,然后电路切到mbist时钟。不知道这个过程,在tessent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你先手动add_clock,出pattern的时候,用pdl语法把i2c激励告诉tessent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手动add_clock,出pattern的时候,用pdl语法把i2c激励告诉tessent工具。

谢谢回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