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问题

楼主(2024-03-29):
小白,刚开始学模拟版图,用virtuoso画原理图时,放置pin的时候出现图中error,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这是库没添加对吧

网友A:
Basic 基础库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ic 基础库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

您好,我尝试添加了basic库,发现里面是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尝试添加了basic库,发现里面是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确认你添加的是这个basic库哦,如果还是没东西就得去看一下权限,或者就是你的cadence安装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添加的是这个basic库哦,如果还是没东西就得去看一下权限,或者就是你的cadence安装不全
...

感谢,按照你图中那个路径,我正确添加了basic库,现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