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震荡电路在FT或者CP时如何测试。

楼主(2024-03-29):
对于晶体振荡器电路,我们在仿真时仿真gm,负阻值等参数。

这些参数在做芯片测试时怎么测,特别是FT时如何判断振荡电路的性能?
对于32.768K的晶体,放在DUT板上都基本不能起振。

网友A:
直接把晶振接probe针卡上 然后测起振时间和电流功耗   晶振接板卡 连线那么长 估计不行 32k电流才1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晶振接probe针卡上 然后测起振时间和电流功耗   晶振接板卡 连线那么长 估计不行 32k电流才1ua  ...

我现在遇到的一个晶体振荡电路,低功耗设计。现在测试的时候晶振焊在金手指上,也是十之八九不起振。

我就想还有什么替代的方案来测试振荡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一个晶体振荡电路,低功耗设计。现在测试的时候晶振焊在金手指上,也是十之八九不起振。

我 ...

样片加晶振测过了嘛  低功耗是多少ua电流  测gm和负阻 仿真不是加了ac源那些 CP怎么给进去 怎么测是个问题  晶振离ic引脚越近越好 我们焊接在探针的针卡pcb 上 500ms能起振完成 电流测试那些  光晶振功耗可能1ua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片加晶振测过了嘛  低功耗是多少ua电流  测gm和负阻 仿真不是加了ac源那些 CP怎么给进去 怎么测是个问 ...

我是32K晶振电路,电流大概0.2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32K晶振电路,电流大概0.2ua

电压多少 什么工艺哈 0.2u很低  应用场合是啥  0.6ua 在晶振osci挂示波器 直接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