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sen书中反馈输入输出电阻计算的疑问

楼主(2024-03-29):
最近看Sansen书TIA章节,发现计算 “开环” 输入电阻Rin,ol和 “开环” 输出电阻Rout,ol时会用一个式子Rin,ol=Rin(Av=0),亦如图所示。这个等效明显和二端口法不一样,二端口应该是Rin,ol=Rnp // Rf。
虽然不一样,但是通过直接断环路计算得到的LG后,计算闭环电阻 Rin,cl=Rin,ol/(1+LG) 却是准确的值(与用KCL/KVL算出值一致)。
请问各位大佬,这里计算 “开环” 输入电阻 Rin,ol=Rin(Av=0) 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依据是什么呢?十分感谢!

网友A:
用二端口计算输入阻抗,输出端是处于断开状态,所以 Rin,ol=Rnp||(Ro+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端口计算输入阻抗,输出端是处于断开状态,所以 Rin,ol=Rnp||(Ro+RF)。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在这里二端口网络的等效是对Rf的等效,在输入端等效为Rf,关于这点,你也可以看看Gray书中的8.5章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在这里二端口网络的等效是对Rf的等效,在输入端等效为Rf,关于 ...

你好,我认真对比看了下gray书中8.5节的内容。
我认为gray的关于shunt-shunt feedback的定义和推导更严谨也更有说服力,sansen的虽然更直观化,但细节上还要再推敲推敲,毕竟是ppt要insight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