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 buffer阻抗匹配

楼主(2024-03-29):
请教关于PLL芯片测试的问题,目前设计的PLL 的buffer使用的反相器链,并没有做50欧的阻抗匹配,但目前在画PCB时,由于芯片输出端的阻抗不是50欧,需要采取哪种方法,先将芯片输出阻抗调整到50欧,再进行整个PCB的阻抗匹配。

网友:
PCB阻抗很小,一般这种高频的信号需要在PCB上特殊处理信号走线防止延时和反射,50欧姆匹配需要外接电阻来实现

楼主:
我的理解是,在芯片的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然后再进行阻抗匹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在芯片的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然后再进行阻抗匹配对吗?

PLL的buffer为啥不做成差分运放,负载是50oh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L的buffer为啥不做成差分运放,负载是50ohm

请问一般多少输出频率的PLL会把输出buffer做成差分运放呀?10GHz输出的话是不是一般都是用CML作为输出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般多少输出频率的PLL会把输出buffer做成差分运放呀?10GHz输出的话是不是一般都是用CML作为输出级? ...

对,基本上都是C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