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开关的电荷泵

楼主(2024-03-29):
求助一下,这个自举开关中交叉耦合的电荷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以及它在M3管栅端的输出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CLK为0时,M1管turn on对C1充电,C1充电后电平等于VDD,CLK为1时,C1正极的电压等于VDD+Vclk_p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为0时,M1管turn on对C1充电,C1充电后电平等于VDD,CLK为1时,C1正极的电压等于VDD+Vclk_peak ...

请问这样子C1和C2的电压是在VDD和VDD+Vclk_peak之间来回变化吗,那M3管不就一直是导通状态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子C1和C2的电压是在VDD和VDD+Vclk_peak之间来回变化吗,那M3管不就一直是导通状态了吗
...

不要孤立的去看这个这个电荷泵,关注一下M3这一侧,可以发现M3栅极为VDD+VCLK_PEAK时,将C3上极板充电到了VDD,所以在M3栅极为VDD时,M3的VGS=0,此时M3关闭,并不是一直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孤立的去看这个这个电荷泵,关注一下M3这一侧,可以发现M3栅极为VDD+VCLK_PEAK时,将C3上极板充电到 ...

懂了懂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孤立的去看这个这个电荷泵,关注一下M3这一侧,可以发现M3栅极为VDD+VCLK_PEAK时,将C3上极板充电到 ...

是这样的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A:
CLK为0时,M1管turn on对C1充电,C1充电后电平等于VDD,CLK为1时,C1正极的电压等于VDD+Vclk_peak ...

大佬,为啥M1管会导通呢?初始状态C1C2上极板不是浮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