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在DSPF里面添加了RCC文件,port order选sch还是spf

楼主(2024-03-29):
后仿在DSPF里面添加了RCC文件,port order选sch还是spf,sch跑起来没问题,spf跑起来就有问题,二者有何区别

楼主:
schematic里面我没做任何改动,还是前仿的电路

网友:
一般我用 sch

楼主:
似乎是.sch不用前后仿网表port按顺序一一对应,.spf需要

网友A(2024-09-29):
后防ade-l 显示没有模型或子电路啥问题啊The instance mXI2/MPM0"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防ade-l 显示没有模型或子电路啥问题啊The instance mXI2/MPM0"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 ...

看起来是model没加进去.....仿真得加工艺库.li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model没加进去.....仿真得加工艺库.lib文件

谢谢,已经解决了,生成的spf文件没有库里面的model,替换后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生成的spf文件没有库里面的model,替换后就可以

请问是怎么替换的?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替换的?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NN mn18 。最新的文件可以通过修改lvs 的头文件,打开RC_CHECK 关掉LVS_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