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高压LDO使能输入端耐压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2024-03-29):
请教一下各位,设计一个ldo,一般都是带有使能端的,但是目前的bcd工艺,没有厚栅管,只有demos和ldmos,他的VGS不抗压,只有5v,但是我的电源能到20v。那这么这个使能控制端,怎么设计呢,有无可参考的paper呀?
使能需要产生,低压区的高低电平,和高压区的高低电平。

网友A:
高压开关用P管的Drain去抗,具体怎么做的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开关用P管的Drain去抗,具体怎么做的忘了

现在的问题是,VGS的抗压,ldo使能电路你就直接理解成一个反相器,那这样的话,反相器的栅极直接接到VIN(20V),这样20v直接就作用到反相器的输入了,栅源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