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用指定的.cdsinit和.cdsenv文件吗?

楼主(2024-03-29):
由于项目启动路径下存在.cdsinit和.cdsenv文件,所以软件会优先调用项目启动路径下的这个两个文件,而不是我个人主目录下的,导致我很多东西都没法使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其他同时依然是调用项目启动路径下的文件,而我是调用我自己个人主目录下方的文件?(因为我有很多设置和我同事他们的不一样,比如说快捷键这些,我每次都只能手动调一遍)

网友:
新加载的会覆盖之前的

网友A:
你可以在启动目录放一个setup.loc的文件。里面填~/cds。然后把你自己的.cdsenv和.cdsinit放进来。这样加载的时候。你的目录有这个目录就会加载。你同事的没有这个就不会加载。不会影响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启动目录放一个setup.loc的文件。里面填~/cds。然后把你自己的.cdsenv和.cdsinit放进来。这样加载 ...

在项目启动路径下新建一个setup.loc文件,
然后再里面写
~/cds

load(“~/.cdsenv”)
load(“~/.cdsinit”)
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项目启动路径下新建一个setup.loc文件,
然后再里面写
~/cds

不是。只用加一个~/cds就可以了。virtuoso启动的时候最开始会读当前目录的.cdsinit和.cdsenv。然后会读这个文件,读到这一行,会加载这个目录的.cdsinit和.cdsenv。如果没有就去继续找下一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项目启动路径下新建一个setup.loc文件,
然后再里面写
~/cds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home目录新建一个cds目录专门放你的.cdsinit和.cdsenv。和在工作目录里面加上setup.loc ,里面写上~/cds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home目录新建一个cds目录专门放你的.cdsinit和.cdsenv。和在工作目录里面加上setup.lo ...

感谢回复!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home目录新建一个cds目录专门放你的.cdsinit和.cdsenv。和在工作目录里面加上setup.lo ...

操作完后会重新启动出现library空白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操作完后会重新启动出现library空白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在setup.loc 文件里面加一下你们工作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etup.loc 文件里面加一下你们工作的目录

这个工作的目录是项目启动路径吗还是个人的主目录?我是在项目启动路径下加的setup.loc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的目录是项目启动路径吗还是个人的主目录?我是在项目启动路径下加的setup.loc文件
...

按你说的,启动目录就是工作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启动目录就是工作目录。

目前没有成功  我再研究一下看看是啥情况

网友B(2024-10-31):
楼主解决了嘛,我的cdsinit也是只会读取安装路径下的,那个又不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嘛,我的cdsinit也是只会读取安装路径下的,那个又不敢改

后面没弄了,根目录下还是哪有一个专门的文件修改读取顺序的,需要IT的权限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