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d cell 加pin 和调小text logo

楼主(2024-03-29):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Shift<Key>P" "createPin_lib("temp1")")))

procedure(createPin_lib(libName)
;cv= 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let((master masterDdId labelname labelx labely pinxy rotation)
rotation =list("M1" "M2" "M3" "M4" "M5" "M6" "TM1" "TM2")
foreach(cell ddGetObj(libName)~>cells
        foreach(view cell~>views
                when(view~>name=="layout"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 "a" )
                        foreach(obj cv~>shapes
                                when(obj~>objType == "label"
                                        labelname =car(parseString(obj~>theLabel ":"))
                                        labelx=nth(0 obj~>xy)
                                        labely=nth(1 obj~>xy)
                                        pinxy=list(labelx-0.035:labely-0.035 labelx+0.035:labely+0.035)
                                        pinxyM2=list(labelx:labely-0.07 labelx+0.07:labely+0.07)
                                        layerlpp = obj~>lpp
                                        layerY =nth(1 layerlpp)
                                        layerX=nil
                                        case(layerY
                                                ("metal1"
                                                layerX=list("M1"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metal2"
                                                layerX=list("M2" "drawing")
                                                if(labelname=="VDD" || labelname=="VSS" then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M2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else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if
                                                )
                                                ("metal3"
                                                layerX=list("M3"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metal4"
                                                layerX=list("M4"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metal5"
                                                layerX=list("M5"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metal6"
                                                layerX=list("M6"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topmetal1"
                                                layerX=list("TM1"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topmetal2"
                                                layerX=list("TM2" "drawing")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
                                                (t
                                                layerX = layerlpp
                                                layerX1=nth(0 layerlpp)
                                                when(member(layerX1 rotation) != nil
                                                leCreatePin(cv layerX "rectangle" pinxy labelname "input" list("top" "bottom" "left" "right"))
                                                        );when
                                                when(layerX1=="VSIA"
                                                        obj~>height=0.001
                                                        );when
                                                )
                                                );case
                                        dbSave(cv)

                                );when
                        );foreach
                );when
        );foreach
);foreach

);let
);proc

  77.

网友A(2024-07-10):
怎么对std lib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对std lib使用的

应该是在ciw窗口输入:createPin_lib(libName),libName是你想要对其操作的lib名称。

网友B(2024-12-30):
这个脚本最后怎么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本最后怎么执行?

2种用法:
1.
  •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Shift<Key>P" "createPin_lib("temp1")")))

去掉行首的 ;
temp1 换成需要改的lib名
CIW窗口load
随便开一个layout,按Shift + P

2.
CIW窗口load
CIW窗口 输入createPin_lib lib  lib是需要改的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