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连续时间增量型Sigma-delta ADC的热噪声问题

楼主(2024-03-29):
求助一下站内的前辈们,对于一个过采样率为OSR的ADC,通过过采样和平均滤波最终能够降低热噪声的影响,降低的效果为Vn2/OSR,我在一阶的增量型Sigma-delta ADC中对这个结论进行了验证,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但是在二阶的增量型Sigma-delta ADC系统中,保持过采样率不变,理论上其热噪声被抑制的效果应该相同,但是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更好,想请问一下二阶的系统是应该会有更好的热噪声抑制效果吗?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前辈可以提供一下相关资料?

下面图分别为我设置OSR=192时一阶系统和二阶系统的仿真结果,从左至右分别为输入信号频谱图,上下计数器滤波输出和CIC滤波输出(我输入的信号幅度为600mV,噪声rms值为60mV,理论上整个系统应该完全由热噪主导,不受量化噪声的影响了吧)(其中10log(192)≈22.8dB)

一阶CT-IADC

一阶CT-IADC

二阶CT-IADC

二阶CT-IADC

网友A:
二阶的环路增益更大吧,对环路内部的热噪声有压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阶的环路增益更大吧,对环路内部的热噪声有压制作用

您好,但是二阶环路增益对内部热噪的抑制,抑制的那部分不是由二阶而多出来的吗,目前仿真的环境中只在输入级添加了噪声

网友B:
二阶的,不是噪声整型的效果会更好吗?

网友C:
理论上一阶和二阶热噪声都应该优化22.8dB  是这样吗?(我对I-SD adc不太熟悉)
如果是这样,一阶的SQNR是瓶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一阶和二阶热噪声都应该优化22.8dB  是这样吗?(我对I-SD adc不太熟悉)
如果是这样,一阶的SQNR是 ...

您好,我的理解跟您一样,就是现在仿真结果不太能对的上,比如二阶的信噪比提升远高于22.8dB(另外我噪底给的特别高,理论上是不是应该淹没量化噪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阶的,不是噪声整型的效果会更好吗?

您好,噪声整形是针对量化噪声而言的吧,这里我的疑惑是伴随输入一起进入系统的热噪声为什么在二阶情况下也被更好的优化了,我目前不太能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理解跟您一样,就是现在仿真结果不太能对的上,比如二阶的信噪比提升远高于22.8dB(另外我噪底 ...

我看到二阶SNR提升约等于20dB,基本能对得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二阶SNR提升约等于22dB,能对得上啊

我的图一是一阶的仿真结果,分别对应的是输入信号,计数器滤波和CIC滤波,一阶的SNR提升了约22dB,但是二阶的提升了约31dB(图二)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本书,里面写的I-SDM adc  kt/c噪声优化
一阶是1/M
二阶是4/3M
三阶是1.8/M
四阶是2/M

page49 Incremental Data Converters for Sensor Interfaces (Chia-Hung Chen, Gabor C. Teme.pdf (8.32 MB, 下载次数: 59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一是一阶的仿真结果,分别对应的是输入信号,计数器滤波和CIC滤波,一阶的SNR提升了约22dB,但是二 ...

哦 我理解了 确实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看了一本书,里面写的I-SDM adc  kt/c噪声优化
一阶是1/M
二阶是4/3M

谢谢分享,我也在一篇文献中看到了这个结论,而且按照这个结论来看,此时的信噪比表现不是应该更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阶的,不是噪声整型的效果会更好吗?

您好,噪声整形是针对量化噪声而言的吧,此处我的疑惑是随着信号一起进入系统的热噪声为什么在二阶系统中被更好的抑制了(仿真结果显示),我目前不太能理解

网友:
能看看你的模型吗

网友D:
我觉得离散型应该是你那么想的,采样在前面,噪声采多少就是多少,和后面没关系。我没做过连续的,原理就大概知道一点,我觉得这种情况噪声要经过滤波器之后才被采样,毕竟也是个低通滤波器,噪声应该没有完全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离散型应该是你那么想的,采样在前面,噪声采多少就是多少,和后面没关系。我没做过连续的,原理就大 ...

您好,图片分别是一阶和二阶的仿真模型

一阶模型

一阶模型

二阶模型

二阶模型

网友E(2025-07-20):
根据PSD图可以发现滤波器对热噪声的抑制并不是造成你疑问的主要原因,那就是阶数不同造成了这样的差异。此外,你用的是自由型Sigma-Delta ADC的模型,直接套用增量型ADC中关于热噪声和阶数的关系我感觉也不合适。那么我倾向于是二阶整形能力更强,将带宽内的量化噪声整形到高频,导致带内噪声变小了。

网友(2025-08-25):
慢着慢着  我的CPU有点跟不上,噪声整形应该针对的是量化噪声吧?是不是我理解错了版主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PSD图可以发现滤波器对热噪声的抑制并不是造成你疑问的主要原因,那就是阶数不同造成了这样的差异。此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