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的EA相关问题

楼主(2024-03-29):
在重载向轻载转换时,由于负载变小导致VOUT电压上升,导致EA输入中的VFB上升,使得EA输出减小。EA输出减小会影响后续比较器的比较,使得瞬态响应变差。请问,负载变化时有办法使得EA输出保持不变吗?这个受什么参数的影响呢?是EA的带宽吗?还是补偿网络设置导致的?还是其他原因呢?

波形图

波形图

整体架构

整体架构

网友A:
求教: 比如一个输入36V,输出3.3V的DCDC芯片  内部控制电路采用0.18的工艺,控制电路的VDD需要1.8V,这个电压如何在片内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比如一个输入36V,输出3.3V的DCDC芯片  内部控制电路采用0.18的工艺,控制电路的VDD需要1.8V,这个电 ...

用LDO

网友:
那篇是2020 TPEL 240nA那顆吧! 那顆有一些問題, 且看起來是參考產業界的做法直接去做的

Feedback resistor Iq, feedback resistor pole, EA light to heavy沒處理, cmp/bias wake up delay, 還有 他AOT gen. 那樣做會有Fsw proportional to Io 的issue

想認真回你的問題

但是這跟我們lab這個月已經投稿的兩篇Low Iq Buck有關, 到時候可以看看:

一篇2uA Iq optimized DVS, load tran. + small signal analysis for V2AOT converter with complex poles decoupling

一篇50nA Iq (only cmp alive in DCM) load transient 0.5 uA 抽到 1A load transient 跟ideal load transient 同等級 的pap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比如一个输入36V,输出3.3V的DCDC芯片  内部控制电路采用0.18的工艺,控制电路的VDD需要1.8V,这个电 ...

Pre-reg. + clamping

不過上電時序要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