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中的pin如何调整间距

楼主(2024-03-30):
小弟有一个模块的pin特别多,创建symbol时候默认生成的pin间距太小,不方便后续连线,如图中左右两排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调整pin的间距吗

谢谢大家~

网友:
creat最后一步,下面有几个选项,勾上看看,有个是可以填间距的,忘了具体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