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失锁了

楼主(2024-03-30):
如图,PLL结构如下
不开doubler模块时:

1.不开doubler时,可以锁定,但是锁定电压和开环校准的电压相比是偏低的

2.不开doubler时的积分相噪与DIV输出的占空比有关,在一个占空比条件下,会有一小段频率相噪比较差(但是锁定了)
在另一个占空比条件下,会有其它一小段频率相噪比较差(但是锁定了)
3.通过vref 1.2V(由bandgap产生)提高div_ldo输入&输出电压,也会有一小段频率相噪比较差(但是锁定了)

开doubler模块时,调PFD延时没有效果,CP电流开了最大:

1.开doubler时一般条件不能锁定,可以通过div_ldo外灌1.2V锁定
2.开doubler时一般条件下,失锁时vctrl(LPF输出电压)很小,0.0几V
3.开doubler时一般条件下,失锁时vc_sel越小,产生的频率与目标频率越近,没锁定
4.开doubler时一般条件下,外灌cp_ldo输入越低,产生的频率与目标频率越近,没锁定
5.开doubler时一般条件下,Kvco选择最低档,产生的频率与目标频率越近,没锁定

问题过去三个月了,请教各位大佬,开doubler主要会影响什么?还有什么调试和仿真的方法能验证下?

网友A:
你把VCO control voltage拉出来看看,就大约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网友A:
另外,doubler不是正经电路,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B:
1、正常锁定时vc电压比校准时的低只能说明校准精度不够,频率偏大;
2、从后面的现象分析,你的DIV_LDO工作不太正常,可能有稳定性问题。外灌1.2V DIV_LDO,不开doubler的时候相噪有恶化吗?
3、还有一个可以从仿真上看,DIV的所有DFF的内部节点,有没有floating的点。这种floating的点很容易导致振荡,影响锁定后的相噪,甚至让环路失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VCO control voltage拉出来看看,就大约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好的,谢谢,明天拉出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doubler不是正经电路,没有这样用的,

doubler应该怎么用啊?新人见过的少

网友C:
你的double电路输出的脉宽多少? 有没有可能太窄了,在pfd这里没有正常作为方波识别?

因为你不用doubler,结果也不是非常好,pfd电路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double电路输出的脉宽多少? 有没有可能太窄了,在pfd这里没有正常作为方波识别?

因为你不用doubler ...

不用doubler,大部分频点都可以,只是一小断频率范围(100M左右)有问题,可以通过修改div输出占空比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VCO control voltage拉出来看看,就大约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doubler异常不锁定时Vctrl的波形,Vctrl DC接近0V,div_ldo输出0.92V;大佬帮忙点拨一下

提高div_ldo输入电压,div_ldo输出1.15V时,doubler可以锁定,锁定时Vctrl大概在0.8V

不锁定Vctrl波形

不锁定Vctrl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正常锁定时vc电压比校准时的低只能说明校准精度不够,频率偏大;
2、从后面的现象分析,你的DIV_LDO工作 ...

2、从后面的现象分析,你的DIV_LDO工作不太正常,可能有稳定性问题。外灌1.2V DIV_LDO,不开doubler的时候相噪有恶化吗?
----给DIV_LDO输入外灌1.2V,不开doubler那些频点相噪还是恶化
3、还有一个可以从仿真上看,DIV的所有DFF的内部节点,有没有floating的点。这种floating的点很容易导致振荡,影响锁定后的相噪,甚至让环路失锁。

----div dff总共6个q/qn floating的点,4/5预分频有一个qn浮空,PS  counter有5个;这些floating的点会影响相噪是吗?

但是这些点只是原理图floating,layout没看到有float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从后面的现象分析,你的DIV_LDO工作不太正常,可能有稳定性问题。外灌1.2V DIV_LDO,不开doubler的时候 ...

输出节点悬空没问题,主要是gate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节点悬空没问题,主要是gate悬空

没发现gate悬空

网友:
The estimated output of the doubler may not be sufficient,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acceptance capability of the PFD. Check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adjust settings such as the buffer.

网友D:
为什么div输出的占空比会影响你的性能?占空比是可调的么?

需要多给一些信息。简单的ldo scheamtic,vco频率。

doubler的输出你没有引出来看么?doubler电路,是简单的xor gate?delay可调?
另外带宽是多少,pm是多少?最差的corner 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div输出的占空比会影响你的性能?占空比是可调的么?

需要多给一些信息。简单的ldo scheamtic,vco ...

开doubler的情况下: 整数divldo输入1.0V即可以锁定,小数divldo输入1.0V 无法锁定,必须输入1.2V才能锁定,这个现象能排除doubler本身的问题吗?整数小数的主要的影响在哪里?

网友:
From the notes,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stability and locking issues when the doubler is activated. Thes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power supply noise, voltage levels, the loop filter design, charge pump currents, and VCO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characteristic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e "doubler" may influence the VCO range, the phase noise (as it can potentially double the frequency noise), and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PLL. The "doubler" could be introducing additional noise or harmonics that affect the PLL's ability to lock to the desired frequency.

For debugging and simulation, you might consider:

Analyzing the power supply integrity, ensuring that the LDOs (Low Dropout Regulators) are providing clean and stable voltage levels.
Simulating the PLL with varying parameters in a software like Cadence or similar EDA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 to observe the behavior changes with the doubler engaged.
Checking the loop filter design to make sure it's optimized for the new frequency range and noise profile when the doubler is active.
Observing the impact of changing the charge pump current and VCO gain (Kvco) in the simulation.
Measuring the phase noise with a spectrum analyzer to confirm the observations noted about the integral phase noise.
For simulations and practical troubleshooting, you'll need to use appropriate EDA tools and equipment to measure and adjust the PLL parameters. Additionally, the notes suggest that the system can lock by forcing a higher voltage to the div_ldo, which might point to an issue with the loop filter's charge pump or the VCO's tuning range/sensitivity.

楼主(2024-05-14):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div输出的占空比会影响你的性能?占空比是可调的么?

需要多给一些信息。简单的ldo scheamtic,vco ...

div占空比可调,不清楚为什么调占空比会影响相噪/锁定,并且仿真占空比最高的情况,实测反而无法锁定

doubler不打开,实测26M jitter有22ps
doubler delay通过调反相器vp/vn可调,另外doubler输出幅度是0dBm,jitter(7.5k-20M)是100ps,看上去噪声比较大,左右两边噪底抬高了,并且调节delay让doubler输出占空比变大后,jitter更差了,有1ns

现在只是TT,还没测最差corner
请大佬再指点一二

网友E:
是整数PLL吗?divider占空比可调,你用的是mmd结构吗?从mmd不同级输出的信号占空比是会不一样,而且相噪本身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整数PLL吗?divider占空比可调,你用的是mmd结构吗?从mmd不同级输出的信号占空比是会不一样,而且相噪本 ...

小数PLL,是PS counter,占空比不一样,相噪不一样,也不至于不锁定吧?

网友F:
猜测是div_pfd以及pfd到cp的levelshit导致的问题。 环路正常需要你能检测到相位差,并根据相位差向LPF线性注入电流,以上电路在无电容ldo下效果差导致失去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猜测是div_pfd以及pfd到cp的levelshit导致的问题。 环路正常需要你能检测到相位差,并根据相位差向LPF线性 ...

传统上,pll设计需要避免pfd死区,你这里有可能是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主真惨,3个月还在搞这个问题。我比楼主更惨,啥基础没有就开始弄PLL,设计和测试得一塌糊涂,也没绩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数PLL,是PS counter,占空比不一样,相噪不一样,也不至于不锁定吧?

输出占空比会变化很多吗?divider的输出可以测试吗?必须提高divider的电压才能锁定的话,也有可能是低电源电压的时候,divider本身分频出错了;或者占空比太小了,难以驱动下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猜测是div_pfd以及pfd到cp的levelshit导致的问题。 环路正常需要你能检测到相位差,并根据相位差向LPF线性 ...

"以上电路在无电容ldo下效果差"这句话没懂,你的意思是LDO的瞬态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电路在无电容ldo下效果差"这句话没懂,你的意思是LDO的瞬态不行?

capless_ldo用于数字电路这种只在01切换瞬间有大电流的模块,瞬态响应很差。不同ldo结构表现也不一样。  既然外灌没问题,说明内部ldo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占空比会变化很多吗?divider的输出可以测试吗?必须提高divider的电压才能锁定的话,也有可能是低电 ...

div输出没法测试,能测试就好了

楼主:
基本可以排除doubler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