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芯片中控制电路的VDD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24-03-30):
求教:
比如一个输入36V,输出3.3V的DCDC芯片

内部控制电路采用0.18的工艺,控制电路的VDD需要1.8V,这个电压如何在片内实现呢?

网友A:
片内做个ldo供电 看工作电流多大   有的芯片甚至好几种内部电压 5v 3.3v 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内做个ldo供电 看工作电流多大   有的芯片甚至好几种内部电压 5v 3.3v 1.8v

你是说把36V用一个LDO变成1.8V给控制电路供电吗?这样整个片内的功耗不会很大吗?

而且LDO内也有放大器,也扛不住36V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36V用一个LDO变成1.8V给控制电路供电吗?这样整个片内的功耗不会很大吗?

一般压差大 电流又大 确实发热会很大  要弄散热片之类的  如果只是控制电路用的话 电流就很小了 十几ma都很大了  高压降到低压部分电路 需要用到高压管哈  找几篇论文先了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 dc 整流后几百伏特电压 内部电路电压也才几伏特 十来伏  那是怎么实现的  控制电路电流都很小  十几ma ...

是啊,无论ACDC还是DCDC都应该有类似的需求
但是论文里面都不怎么涉及这些内容,我再搜搜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无论ACDC还是DCDC都应该有类似的需求
但是论文里面都不怎么涉及这些内容,我再搜搜吧,谢谢

硕博论文写的都很清楚的 cnki 搜很多哈  某宝买个账号 临时用下

网友:
1. on chip LDO  ->  ldo  lv_mos cap /mimcap

2. capless LDO -> 1.8v capless design

2. zener clamp  + ldmos  -> for simple small current  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无论ACDC还是DCDC都应该有类似的需求
但是论文里面都不怎么涉及这些内容,我再搜搜吧,谢谢

简单 到不值得提阿
zener diode + ld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