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基于数据对比的参考模型怎么写呢?

楼主(2024-03-30):
在我们没有cmodel的情况下,怎么写出一个数据流对比的参考模型?

有没有写好的示例资源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要看看数据流在模块里面实现的是什么功能?算法处理?选择控制?存储转发?简单透传的话,就是把输入当作golden,然后采样输出,挨个比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