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导入问题求告知

楼主(2024-03-30):
10资产

本人在版图导入时遇到了这样的警告,具体表现为,它会额外引入几个通孔的layout的cellview,从而产生一大堆文件夹,我这边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同组的要引用我的版图的话,他们那边是没有这个通孔的,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同组的不是调用的同一个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组的不是调用的同一个工艺库?

他调用我的版图,但是我版图的via被单独当作cellview了,所以他那边看不到我的via,只有一个白框提示错误

网友:
同事把你via在的库添加不就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是版图导出与版图导入精度不匹配的问题。改成一致精度后就不会额外产生通孔的cellview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版图导出与版图导入精度不匹配的问题。改成一致精度后就不会额外产生通孔的cellview了 ...

楼主说的精度是指gr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精度是指grid吗?

版图innovus导出的,就那个-unit,我改成1000后就没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