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 放大器的要求和THD的影响因素?

楼主(2024-03-31):
有源滤波器的设计中 ,放大器的要求(比如带宽 增益)是什么? 整个有源滤波器输出的线性度(比如THD)受哪些因素影响 ? 有没有相关介绍的资料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
有源滤波器,以MFB结构为例,低通滤波器,-3db带宽要求100M,那么opa的GBW最好大于20倍 ,那就是2Ghz,仿真的时候1.5G甚至1也可以的。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GBW,其实就是为了保证信号在100M的时候,opa对应的100M时的增益有一个比较客观则增益,40db,越高越高,这样100M时,opa也能保持负反馈状态。

     说的有点乱,总结就是,增益60db应该就够了,GBW需要时信号带宽的10-20倍,才能有一个较好的线性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器,以MFB结构为例,低通滤波器,-3db带宽要求100M,那么opa的GBW最好大于20倍 ,那就是2Ghz,仿真 ...

这一块老哥有没有什么资料,比如对线性度的影响,提升方法或者具体的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块老哥有没有什么资料,比如对线性度的影响,提升方法或者具体的推导?
...

实践出来的,理论只有一个就是opa的GBW需要满足10-20倍的带宽要求。细节的东西就需要实操了。你要说资料,搜一些论文看看吧,没有特别详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器,以MFB结构为例,低通滤波器,-3db带宽要求100M,那么opa的GBW最好大于20倍 ,那就是2Ghz,仿真 ...

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