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仿真结果ep=-50代表什么

楼主(2024-03-31):
最近在用hb仿真仿电路的1dB压缩点,然后因为涉及宽带,扫了一下频率,但是出来的图上除了常有的信息外多了一个ep=-50,不太清楚这个有什么含义,还望大神指教。 屏幕截图 2024-03-31

网友A:
应该是扫描功率的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扫描功率的最小值

应该是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