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管和尾电流源尺寸

楼主(2024-03-31):
为什么放大器中尾电流源的尺寸不用设计成差分管尺寸的两倍,既然要走两倍的电流?

反而有时候尾电流源的尺寸还更小?

网友:
差分管需要的是大gm,尾电流管需要合理的vdsat,需求不同,尺寸也不同。

网友(2024-08-30):
往往尾电流管之上的区域,为保证功能性,电压裕度的需求比较大,尾电流管这边就得重新设计,尺寸就不是diff管的两倍了。粗略设计可以直接两倍硬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