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体管放大倍数与本征增益(self_gain)的关系

楼主(2024-03-31):
各位大神,看书上的说法是当电流源做共源放大器负载的时候,信号放大倍数等于管子的本征增益。但如附件1和2所示,当我取Vds=1.2V时,信号放大倍数为107.18,是等于管子本征增益(self_gain)的。但当我取Vds=3V时,如附件3和4,管子的本征增益为145.892,但是放大倍数却只有99.401,请问这是为什么呀?都是电流源做负载,为什么Vds=1.2,放大倍数就等于本征增益,当Vds=3时,放大倍数就比本征增益小了许多?

Vds=1.2V

Vds=1.2V

Vds=1.2V时放大倍数

Vds=1.2V时放大倍数

Vds=3V

Vds=3V

Vds=3V时放大倍数

Vds=3V时放大倍数

网友A:
电流增大了,增益和电流呈反比关系,增益下降,拉扎维书上有这个关系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增大了,增益和电流呈反比关系,增益下降,拉扎维书上有这个关系式
...

电流源做负载的时候,实际增益和电流大小还有关系吗?请问拉扎维的书是哪个章节说的这个呀?有没有一个定量的表达式来描述电流变化和实际增益的关系?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超了输出摆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了输出摆幅了

我这个是电流镜做负载,怎么算输出摆幅是多少呢?

网友C:
我比较好奇你都电流镜负载了,怎么管子上显示的电流还是不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好奇你都电流镜负载了,怎么管子上显示的电流还是不一样的呢

下面管子的VDS值不一样,根据公式计算流过这两个管子的电流值就不应当一样,电流镜的值是我手动改的。因为如果电流镜和下面管子的电流值不匹配,那么管子就不能保证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源做负载的时候,实际增益和电流大小还有关系吗?请问拉扎维的书是哪个章节说的这个呀?有没有一个定 ...

就是第三章电流镜做负载那里,还和电阻做负载做了比较

网友D:
Vout接东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第三章电流镜做负载那里,还和电阻做负载做了比较

哦,这个我知道,但是里面是电流镜做负载和电阻做负载的比较,我这里都是以电流镜做负载,只是电流镜电流的大小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ut接东西了吗

上面接的电流镜,按书上讲的,上面接电流镜,空载的情况电压放大倍数才等于本征增益

网友:
bulk漏电了,输出阻抗实际变小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输出摆幅受限导致的,你的vds太高了,已经接近vdd了,输出摆幅也很小。你仿真的增益时,减小ac的幅度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E:
你这是什么管子,是3.3V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我知道,但是里面是电流镜做负载和电阻做负载的比较,我这里都是以电流镜做负载,只是电流镜电流 ...

那不就是电流增大,增益变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什么管子,是3.3V的吗?

是的,3.3V的,和管子多少V 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电流增大,增益变小吗

对,我看到了,电流增大,输出增益减小。那请问另一个问题,电流源做负载的时候输出增益不是应当等于本征增益吗?你看我的截图,当VDS=1.2V, 电流较小的时候,输出增益的确是等于本征增益的。但是当VDS = 3V,电流增大的时候,输出增益减小了,本征增益却还在增大,二者不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电流增大,增益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