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pss+pnoise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31):
背景 本科毕设第一个type II 锁相环  最后的pss+pnoise 导出环路相位噪声时遇到了几乎所有能遇到的问题  为了表示诚意我会分享我所了解的一切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问题1         pss maxperiod 不够   如图所示的问题
解决问题1  经过查询国外的candence论坛  可以在PSS>>option>>maxperiod 手动输入值 我输入的100个周期
拓展知识点  粗略看pss的收敛情况  迭代求解收敛时  会有  conv norm=145 类似的值  当经过足够多的迭代 如果 norm小于1则PSS会收敛(但这并不代表会出现相位噪声 只是瞬态正常)
可能是我输入的迭代100 强行让它收敛导致的不出现相位噪声

问题2 pss在设置100个迭代后 终于收敛了  但是让人道心破碎的是 pnoise都完了就是没有相位噪声 如图
可能的解决方法 又是在国外的candence论坛发现的类似问题(但是对我没有用)原链接:Harmonic Index of PSS data is not found? - RF Design - Cadence Technology Forums - Cadence Community
我也在eetop上尝试寻找相关问题 找到了一个帖子 他回答是net不要出现 +- 的非法字符(但对我没有参考帮助 我的没有这些  我还把shift delete的元件都删掉了 nocomn的元件也删了)

课题组老师 曾经说过可能的帮助方法
1 减小pss maxstep为0.5p 0.2p 等
2 不用shooting  改引擎为 harmonic banlance oversample fatctor 2-4
3 不用 High performance

问题三  改用引擎为 harmonic banlance  (之前没用过)设置如图所示
道心再次破碎  pnoise 直接不跑了  当然这个问题还没调研 待会我会去搜一下解决方法

自己的小知识  为了节约时间 eetop上 有好心人发过断点续仿的教程 如图 可以大幅节省时间  同时还可以让瞬态跑低精度  收敛时跑0.1p的高精度

综上所述 如何让我看到相位噪声QAQ 我已经被折磨得 睁开眼就是跑仿真的地步了 跑一次跑半天
希望我的真诚描述能得到你的帮助 当然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我也会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  开源才是正反馈 让大家变得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通常是用matlab拟合的 PSS拟合更准确一点  但是通常会不收敛 小数锁相环好像是不能跑稳 ...

你在整个PLL上跑的话,时钟域跨的比较大基本就不会收敛了,修改算法让PSS强行收敛也是在用准确性trade off

网友A:
一般不能直接把整个PLL跑PSS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直接把整个PLL跑PSS仿真的

谢谢你的回复!!通常是用matlab拟合的 PSS拟合更准确一点  但是通常会不收敛 小数锁相环好像是不能跑稳态的  我这个是整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整个PLL上跑的话,时钟域跨的比较大基本就不会收敛了,修改算法让PSS强行收敛也是在用准确性trade of ...

好嘛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pss收敛确实有点费时间 我还是用matlab拟合嘛

楼主:
我导师让我不跑pss了  直接用matlab 算   这个问题没解决  先挂着吧  应该等不到回答了

网友B:
VCO PN从来都是单跑得,不会在系统级跑PSS+PNOISE,因为你这样会带入太多计算noise得元器件,数量太多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O PN从来都是单跑得,不会在系统级跑PSS+PNOISE,因为你这样会带入太多计算noise得元器件,数量太多算不 ...

好嘞好嘞!!十分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PLL输入输出频率不同时,PSS会报不收敛,但是控制电压明显是稳定的,也就是锁相环是锁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PLL输入输出频率不同时,PSS会报不收敛,但是控制电压明显是稳定的,也就是锁相 ...

嗯嗯  很奇怪  感觉得学一下PSS的仿真手册  看看它是什么原理才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