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GM/ID设计方法如何选取合适的VDS?

楼主(2024-03-31):
我们用GM/ID设计方法的时候,都说管子的本征增益由管子的长度L所决定,也就是我们会扫不同L的管子,大致看下哪一个的增益能满足自己的设计需求,很少去关注Vds的设置,但通过仿真我发现其实Vds对本征增益影响也蛮大的。如附件所示,当Vds=1.2V时,本征增益等于107.185,但当Vds=3V时,本征增益却变成了145.892,整整增大了差不多40。所以我们在做仿真的时候,这个Vds该怎么来选取呢?我看了些资料,说一般Vds取1/2VDD比较合适,但是都没有说为什么应该这么选取?有谁能解释下这其中的原因吗?谢谢

Vds=1.2V时本征增益

Vds=1.2V时本征增益

Vds=3V时本征增益

Vds=3V时本征增益

网友A:
Vds取1/2VDD比较合适,是因为摆幅,这样摆幅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取1/2VDD比较合适,是因为摆幅,这样摆幅最大

哦,是这样的哦,我看有些人用GM/ID方法的时候,为了获得管子本征增益 ,直接把栅漏短接,让管子永远处于饱和状态,这种做法和Vds取1/2VDD的定值比起来哪个更好呢?

网友B:
把栅漏连在一起比较合理,对比不同器件应该都是基于饱和区比较的,1/2VDD也不一定能保证器件在饱和区吧,最好可以跑一个I vs VDS的曲线,观察多大的vds时管子可以处于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栅漏连在一起比较合理,对比不同器件应该都是基于饱和区比较的,1/2VDD也不一定能保证器件在饱和区吧,最 ...

我开始也是喜欢把栅和漏连在一起,保证管子永远处于饱和区。但在B站上看到大部分UP主用GM/ID方法的时候还是选用的固定的VDS值。VDS值到底该怎么选,他们没说,感觉就是很随意的用一个VDS值,我开始还认为VDS值对本征增益影响不大,只要能保证管子在饱和区的VDS都行,但通过附件我上传的仿真结果来看,VDS=1.2和VDS=3,本征增益直接差了大概40,显然VDS对本征增益影响是很大的。另外,我将我用栅漏短接的本征增益和他们固定VDS的本征增益做对比,发现这两种方法获得的本征增益差别也很大,直接就把我搞蒙了,不晓得该用哪种方法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喜欢把栅和漏连在一起,保证管子永远处于饱和区。但在B站上看到大部分UP主用GM/ID方法的时候还 ...

VDS对本征增益产生影响是必然的,短沟道效应和DIBL效应都会影响MOS管的等效ro。如果你的VDS是已知的,当然可以给定vds来仿真本征增益,等于是控制变量,但是风险就是你给定的VDS如果不合适,管子可能不在饱和区,结果不可靠,最好通过跑Id vs Vds曲线进行确认。正常来讲,栅漏短接时,你改L带来的那点vds变化,应该不会对你的本征增益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S对本征增益产生影响是必然的,短沟道效应和DIBL效应都会影响MOS管的等效ro。如果你的VDS是已知的,当 ...

哦,好的,我后面再多做点验证,有什么新发现了再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C:
感觉VDS根据运放结构设个差不多合适的值就可以,比如共源放大器就给1/2VDD仿GMID,共源共栅放大器就可以给1/5VDD,而且一般增益范围都是由结构决定的,增益如果不够也很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VDS根据运放结构设个差不多合适的值就可以,比如共源放大器就给1/2VDD仿GMID,共源共栅放大器就可以给1 ...

你说的增益是指本征增益还是实际增益?你看我今天发表的另一篇讨论本征增益和实际增益的帖子,当我取VDS= 1.2V 时,管子的本征增益等于其实际增益,但是当VDS =3V 时,管子的实际增益比其本征增益小了很多。两个都是电流源作负载,照理讲实际增益应该都是等于本征增益的,我没搞懂为啥VDS =3V 时,实际增益就和本征增益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