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晶体管打散?

楼主(2024-03-31):
如题,请问怎么把晶体管打散?比如需要把几个PMOS放到一个N-Well里面,请问要怎么操作?有什么教程吗?谢谢讨论和解答!

楼主:
求问各位前辈了。。。

网友:
选中晶体管按q取消环就行了,不用打散,打散在 Edit-Hierarchy-Flatten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 取消环 英文是哪个选项呢?不用打散的话怎么可以把几个管子放到一起呢?

网友:
你这个是合并
在layout窗口选择Opions----Editor   然后把Abut  Server选项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那么多吗

网友A:
厉害,为什么不调用后框个大的nwell

楼主:
对 确实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为什么不调用后框个大的nwell

先导入两个PMOS然后再用一个大的nwell把它们框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