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DC打不开

楼主(2024-03-31):
安装DC虚拟机的时候,无法打开design compiler和design vision,报错如下,想问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试了论坛里面的一些方法,好像不好使?)

[   @localhost Desktop]$ lmli2
[   @localhost Desktop]$ dc_shell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   @localhost Desktop]$ design_vision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eda/synopsys/dc2013/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eda/synopsys/dc2013/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网友A:
没启动license

网友:
dc2013太老了,换新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启动license

怎么启动license呀?lmgrd命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启动license呀?lmgrd命令吗

有一个正确的license file, 然后用lmgrd启动

楼主:
谢谢楼上!最后没尝试用lmgrd,很奇怪,换了台电脑重装虚拟机反而好了